电缆线负载电流的估算方法

楼主(2016-10-27):
电缆线负载电流的计算方法:

  1. 常用电线电缆的载流量:500V及以下铜芯塑料绝缘线空气中敷设,工作温度30℃,长期连续100%负载下的最大载流量如下:

    1.5平方毫米——22A ,(安全载流量10A)  负载功率:4840W

    2.5平方毫米——30A ,(安全载流量28A)    负载功率:6600W

    4平方毫米——39A ,   (安全载流量35A)    负载功率: 8580W

    6平方毫米——51A ,  (安全载流量48A)     负载功率:11220W

    10平方毫米——74A , (安全载流量65A)    负载功率:16280W

    16平方毫米——98A,  (安全载流量91A)    负载功率:21560W

    25平方毫米——120A, 如果是铝线,线径要取铜线的1.5~2倍,如果铜线电流小于28A,按每平方毫米10A计算比较安全。铜线电流大于120A,按每平方毫米5A计算。

  2. [具体计算方法]:例如,家庭用的一般是单相电220V,其最大能承受的功率(P)

    以 1.5平方毫米为例:P=电压U×电流I=220伏×22安=4840瓦

    取安全系数为1.3,那么其长时间工作,允许的功率(P)为:P=4840÷1.3=3723瓦

    即:1.5平方的铜线。能承受3723瓦的负荷。380V计算方法同理。

    一般铜导线载流量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根据所允许的线芯最高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来确定的。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²,铝线的安全载流量3~5A/mm²。

  3. 电线电缆的载流率与许多条件有关,如材质、电线种类、使用条件、连接等,因此最大值很难计算的非常精确,一般情况下可以按下列公式计算:

    平方数×8=电流数 ,功率则为:220×平方数×8 ,这种计算方式是安全负载。

    例如:2.5平方的电线,安全电流:2.5×8=20A,承载功率:220×2.5×8=4400W。

网友A:
要是50度的安全载流量咋计算呢?一般不可能都是30度及以下吧,尤其是穿管布线或者是散热不好的场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