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学习总结

楼主(2016-10-27):
1, 一个intouch应用程序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打开时,有可能会出现字体是倒着的,那是因为本计算机上没有原来计算机上的字体,所以在本计算机上打开会出现此情况,此时需要在本计算机上装上那种intouch字体,这样字就不会倒着了。还有就是对于分辨率不同的屏,如果要修改上位机的程序,不让它的分辨率发生变化,那么,在修改的那台计算机上,把屏幕的分辨率调节成原来计算机的分辨率,再进行修改,这样就避免了分辨率转换带来的错位现象。

2, 王师傅说,所谓rs422rs485它们其实是一种硬件的接口标准,而不是一种通讯协议,它是一种电标准,即电协议,不是一种像modbus那样的报文协议。

3, 王师傅说,用到9针插头的有走rs422或者rs485通讯方式的,有走profibus通讯协议的,有走modbus通讯协议的,说白了就是硬件都是统一的了,都是9针的,38针负责接收和发送信息,而软件不统一,走的协议不一样。

4, 王师傅说,以太网模块坏了之后再换一个新模块是不需要重设ip地址的。

5, 王师傅说,我们通常所说的modbus就是走的modbus通信协议,硬件为9针插头,modbus通信协议是很公开的协议,用vb是可以把它写出来的。

6, 王师傅说,我们所说的profibus通信协议其实有两种,一种是dp协议,是通用的,还有一种是pa协议,是专门针对仪表的通信而设计的。Padp之间是可以转换的。

7, 王师傅说,每个仪表,设备都有一个gsd文件,这个文件是用于通信设置用的,它必须结合硬件,一起配置一些参数,只有软件和硬件的设置配合起来才能有效通信。

8, 我们用不用pa协议是根据仪表来决定的,如果本身是pa型仪表就必须要用pa协议,如果是普通型420ma的,就必须要用到万科模块进行转换,

网友A(2020-10-10):
谢谢楼主的讲解,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