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启动就是EOCA过流

楼主(2016-10-27):
没事找个海利普变频器研究一下 2.2KW A系的,上电显示按按键正常,但一按启动就是EOCA过流,,一体化模块静态测量都正常,初步判断是驱动板问题。

将驱动板上 P点与一体化模块P脚 断开,外接直流500多V电压 给驱动板P、N给电,想看一下6路驱动。。上电、启动还是过流,驱动是PC923+PC929,但无论将3只PC929的9脚 接N,还是直接将UVW三相输出 直接接N,,都不能屏蔽启动过流报警,,没法检查驱动信号啊,,,,是屏蔽方法不对么?   上电不启动不报警应该电流检测没问题吧。

网友A:
检查霍尔原件看看,11KW以上的,我看过N台海利普A系都是互感器故障

网友B(2018-06-14):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变频器研发15年,专业的维修团队,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本公司提供变频器生产、变频器销售、变频器维修、进口变频器代购、变频柜订做等一体化配套服务设施等。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5382323285

  变频器含配件维修价格一般不会超过变频器本身30%,具体可咨询客服。

  在我店维修变频器及更换材料将为您免费保修三个月。

  如您的变频器维修费用超过变频器维修价值或者变频器本身无任何问题,我们将寄回您的变频器,来回运费需由您支付。

  修复后进行带负载测试,完成测试后寄回客户,由客户进行现场安装测试。(可为您提供免费的专业技术咨询)

  变频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等

  宝贝标价仅为一个方便拍付基数,具体维修费用以客服实际报价为准。

  如需发票,需加收百分之10%发票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