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信号和无源信号区分

楼主(2016-10-27):
如何区分现场到机柜间的信号为有源信号和无源信号同干湿接点有何对应关系

网友A:
有源 无源 就是这个信号是否自身供电,有源就是自身供电,dcs这边不需要供电

干湿节点 我理解的 :电气信号, 干节点 需要dcs供电,湿节点dcs不供电。

网友B:
有点模糊哦!!!!!!!!!

网友C:
有源带电源的 无源时不带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