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宏指令怎么写

楼主(2016-10-27):
要求屏上按钮M10控制两个PLC中的M10动作ON/OFF

网友A(2016-11-26):
触摸屏的默认站号就是0,一台PLC的站号还是1、另一台PLC的站号必须改成2;然后在触摸屏上分别设置两个M10的站号,再分别编写ON宏及OFF宏即可。

网友B(2017-01-18):
辛苦了谢谢 非常好33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