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读取时显示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6-10-27):
设备里的PLC程式的鬼子写的,中文版读取的时候显示这个,通信连接都是正常的。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位大神可以帮下小弟。

网友A:
用英文版的软件试试,注意软件的版本是否一致。

网友B:
可能是乱码了,你下载一个台湾输入法,或是安装台湾版本的软件试一下,

网友C:
估计是日文名字,选择日文环境就行了

网友D:
给你的系统装一个日文的语言包试试

网友E:
    这个是什么PLC软件?版本一致不? 系统语言兼容性呢 ? 还有下传时勾选的只需要主程序看看可以不 》?

网友F:
控制面板里语言选项改为英文的试试

楼主:
谢谢大的帮忙,我用那个applocale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它方法暂时没有试。还是要谢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乱码了,你下载一个台湾输入法,或是安装台湾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