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不能授权了怎么办

楼主(2016-10-28):
早上新装的win10专业版的系统,然后紧跟着就装博途V13的软件,中间是有弹窗错误的弹窗,但完成时也说了完成,而不是出错,可是为什么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都把博途重装两三次了,都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笔记本装博途V13没事,授权成功可以使用,为什么台式机的就不行了,一样是win10专业版!

网友A:
我前一阵子致电西门子,它们说这个软件要花钱买,买它产品还要另外买软件。

网友:
这个软件是需要授权的,你自己用的话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个西门子的授权软件,那个是专门用来<此处内容被屏蔽>西门子软件授权问题的。

楼主:
对: 辽 这个软件是需要授权的,你自己用的话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个西... 内容的回复!有授权软件啊,装了密钥都是这个情况,打开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 回复内容:对: 辽  这个软件是需要授权的,你自己用的...

你是WIN10的系统?我上次在WIN10的系统上装也出现这个问题,你修复一下看能否修复,修复不了就做个WIN7的虚拟机吧,虚拟机也可以跟PLC连接上。

网友C:
授权都是一样的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或者有冲突的软件存在

网友D:
网上搜西门子密钥,完美解决

网友E:
坦白说吧,

Win10是一直 把 数据 上传给 母公司的 。

劝不要用 Win10 。

网友F:
还要装授权。

星空下的约定、

网友(2017-12-14):
坦白说吧,

Win10是一直 把 数据 上传给 母公司

网友G:
你这是没有完整激活!激活后就不会出现这个故障了!用最新版的激活软件激活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2018-01-29):
不知道能不能用,先下载看看1

网友I(2018-03-01):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J(2018-05-22):
搜西门子密钥,完美解决

网友K(2018-09-20):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说一下完美激活的密匙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我安装的的是v14版本博途主程序和仿真,系统里以前安装了Step7-V5.5和winCC,目前就是博途无法激活,只能用21天。。。

网友L(2019-01-21):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