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过期了,把SN-U10066放到响应位置还是没有用

楼主(2016-10-28):
eplan过期了,我把SN-U10066放到相应位置还是不行,之前有两次过期我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这次不可以,而且我想重新破解的,但是发现安装MultiKey的时候,老是显示无法安装。最后我还试过重新下载一个SN-U10066,还是不行。

求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卸载了重新安装,要记得这个<此处内容被屏蔽>文件放置的位置,安装过后不要随意挪动地方,你换个地方再重新放的话好像就不太灵了

楼主:
回复内容:是哪个文件放置的位置啊,那个重点没有显示出来。

引用 网友A:
卸载了重新安装,要记得这个<此处内容被屏蔽>文件放置的...

网友B:
按照上图的方法使用是没问题的呀!

需要的话留邮箱发你!

楼主:
回复内容:图片不能放大啊,我看不清楚呢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图的方法使用是没问题的呀!需要的话留邮箱发你!

楼主:
回复内容:我可以看见大图了,这是在哪个文件夹里面弄啊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图的方法使用是没问题的呀!需要的话留邮箱发你!

网友C:
可以了吗?我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用了restart.cmd运行后好像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回复内容:我还没有好,你运行的那个是什么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吗?我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用了restart...

网友D:
建议使用2.5版本。一次<此处内容被屏蔽>,终生有效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就是2.5版本的。

引用 网友E:
建议使用2.5版本。一次<此处内容被屏蔽>,终生有效

网友F:
等待高手解决吧,我原先也碰到过,最后重装的系统

网友B:
安装包里面有个文件夹,名称为:EPLAN_Emulator_3_X32

网友G:
我这有P8.2.3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私聊qq2486554092

网友H:
有2.1   SP1的 64位<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吗?

网友I(2017-05-12):
引用 网友E:
建议使用2.5版本。一次网友E,终生有效

比在说什么》

网友J:
禁用数字签名限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