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安全光栅的参数

楼主(2016-10-28):
怎么修改安全光栅的参数

网友A:
可根据型号,在官网上找出用户手册,参照设置就可以

网友B:
你至少说下是什么光栅吧,品牌,型号

网友C:
一般安全光栅都有对应的软件,设置非常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至少说下是什么光栅吧,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