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得到一个想要的脉冲当量

楼主(2016-10-28):
每一次移动的位置当量都能与原点作比较。得到当前点的脉冲

网友A:
每次回原点结束就将脉冲数置0,走绝对脉冲定位即可

网友B:
    多动运动之后会不会就产出了偏差 ?

网友C:
脉冲当量是指发一个脉冲所移动的距离,需要知道伺服系统的一些参数

网友D:
脉冲当量是算出来的吧

网友E(2016-12-06):
请大神介绍一下如何控制伺服驱动

网友F(2017-03-08):
我现在基本做绝对值控制,且每次回零(目的尽量减小工作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