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CPU模块是否通用的问题

楼主(2016-10-28):
公司里面有两台相同的设备,都是使用的西门子S7-300系列的PLC 但是一台使用的是313c的CPU,一台使用的是314c-2dp的CPU。请问各位高手这两种CPU模块可以通用么……?

网友A:
楼主是要将两个CPU互换吗?原理上讲这两个CPU是可以换的

网友B:
都是300系列的cpu可以通用

网友C:
可以通用,只是要修改硬件配置,重新下装程序。不是说拔下一个直接换上一个就能用。

网友D:
专业维修西门子PLC 5年,联系QQ:103473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