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柴油机气缸垫注意事项

楼主(2016-10-28):
为了让自家的柴油机运作得更加顺畅,小伙伴们也是煞费苦心啊!气缸垫坏了,就得换上新的,那么如何才能使得新换上的气缸垫牢固耐用呢?

小知识
1.应保证气缸套台肩上平面高出机体平面规定的距离,如果缸套台肩上平面高出机体平面太多,可以研磨缸套台肩下平面与机体接触面。必要时,可少量切削缸套台肩下平面,但成注意圆角。如果缸套台肩上平面高出机体平面太小或低于机体平面,可以在缸套台肩下平面与机体配合处垫铜皮来解决。

2.新的或修后的柴油机经试运转和工作240-250小时后,应及时紧固缸盖螺栓。

3.紧缸盖螺栓一定要按规定的顺序分3次扭紧,不得过大或过小,而且所有的缸盖螺栓的扭力应一致。

4.用标准的螺栓u螺栓拧入机体后,与机体平面的不垂直度不得大于l毫米。

5.及时更换折断、秃扣的螺栓及螺母。加大的缸盖螺栓拧人机体后,机体平面不得有凸起现象。

6.修理安装时,应严格榆查,保证机体平面的不平度在规定范围内。在水套孔周围的凹坑及麻点,应尽量用铜皮垫严。

7.在选择缸垫时,要求缸垫尺寸适合;石棉填料均匀;气缸孔与水套孔周围的铜皮压紧,而没有张起和掉落等损坏现象。对旧缸垫拆卸时应注意不要弄坏,安装时应仔细检查,有缺陷要想法修复,不能修复则必须更换。

8.作业中应保证柴油机温度在75~95℃,不得过高。如果因散热不好、供油时问过晚等原因,使柴油机温度过高,则应马上停车排除,保证柴油机在正常温度下工作。柴油机不得长期超负荷作业。

9.为了防止机体右侧的3个水套孔处烧缸垫,可把缸挚上的3个小圆孔剪开连通,使之与缸盖上水套孔形状一样,然后用铜皮包上压紧或焊上。这样就减少了水流阻力,防止了冷却水的冲击、浸泡,鼓坏缸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