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04PT-E2模块怎么用?

楼主(2016-10-28):
3路PT100 温度输入 和1路模拟量输入

现在 3路温度输入报错,1路AD模拟量输入正常

求解,按照手册设置的参数 基本都是用的默认的,怎么搞都不行

上下限也设置过了  -180- 800  还是报错,就是:“CH1转换错误”

只开1个通道也是这样,接线没有问题的,接了一个300欧姆的电阻测试也是不行

一直显示32000

网友A:
你参考的说明书是不是有问题,-180-800是H0或者H2,H6在说明书中没有定义的,300欧姆是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