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异步电动机出现定子绕组故障和定子匝间短路故障时,它们的定子电流波形分别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6-10-29):
请问异步电动机出现定子绕组故障和定子匝间短路故障时,它们的定子电流波形分别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没搞清楚异步电机原理?发生故障时为什么会考虑电流的波形,用示波器测量吗?除非是非常微小电机,普通测量仪器都显得过大?普通电机不需要考虑电流波形,最实用的测量是钳形表,电源电压平衡,电机电流平衡好的,电流不平衡超10%一定短路了。不超10%电机轻载还是能用的。

网友B:
三相电流不对称,匝间短路相电流升高。你想做在线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