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接点和湿接点的区别与接法

楼主(2016-10-29):
干接点

干接点(dry cantact)和湿接点(wet contact)信号 干接点好像是俗称,但是,实际上,在工业控制领域中,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名词了。

干接点的定义:

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干接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按键;

3、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4、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有干接点就有湿接点。

湿接点的定义是:

有源开关;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常见的湿接点信号有:

1、 如果把以上的干接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输出,就是湿接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湿接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比较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湿接点,尽管这样做比较少;

2、 把TTL电平输出作为湿接点,也未尝不可;一般情况下,TTL电平需要带缓冲输出的,例如:7407、245、244等,与VCC等构成回路;244、245也可以跟gnd构成回路;才能驱动远方的光耦。

3、 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4、 达林顿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5、 红外反射传感器和对射传感器的输出;

在工业控制领域中,采用干接点要远远多于湿接点,这是因为干接点没有极性带来的优点:

1、 随便接入,降低工程成本和工程人员要求,提高工程速度

2、 处理干接点开关量数量多

3、 连接干接点的导线即使长期短路既不会损坏本地的控制设备,也不会损坏远方的设备

4、 接入容易,接口容易统一   干接点和湿接点的调理方法:   采用光耦的光电隔离。

干接点的接入光耦,顺序如下:

VCC -》限流电阻 -》光耦LED -》干接点1 -》 干接点2 -》GND   也可以:   VCC -》干接点1 -》 干接点2 -》限流电阻 -》光耦LED -》GND   湿接点的接入光耦,顺序如下:   湿接点1 -》限流电阻 -》光耦LED -》 湿接点2   湿接点如果是DC电源,如果湿接点1和2反了,显然打不开光耦;   湿接点如果是AC电源,可以相反;

举一个研华的8路继电器输出及8路隔离数字量输入卡PCI-1760的例子说明干接点和湿接点已经是标准的名词了。

网友A:
还真没听说过“湿接点”,孤陋寡闻了。

干接点的意思是电路中能断开、接通的导体连接,有“纯”的意思,非干、湿,跟水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听说过“湿接点”,孤陋寡闻了。干接点的意思是电路...

谢 李工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听说过“湿接点”,孤...

指点不敢,随便说说,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