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PLc,关于高速中断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6-10-29):
我用CTBL这个指令做中断时,用脉冲口0,高速计数0

当脉冲到一个值时,引起中断,脉冲完后,用A280.03复位A531.00,可是有时候A531.00 ON后,A270里的数不是零,导致我的第一次中断无法完成,第二次就会好了。断电后才为零,才能正常。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只要A531.00 为ON,A270里的数就是0了,还是有什么其他条件。

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6-12-21):
我想提醒你一下,写程序时,条件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可以的,就是只要A531.00 为ON,A270里的数就直接写“0”,是可以达成你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