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内置电子凸轮功能

楼主(2016-10-29):
我现在想做一个小项目 用普通三相做主轴来传送原料 ,然后用编码器接在A2的CN5口上 做闭环控制(或者是采集脉冲数也可),用A2伺服带动切刀来做类似飞剪的动作(只不过我的切刀是上下动作,不是旋切) 用来切割长度     而且A2切刀的速度可以任意调整,切料的长度在PLC里控制。 大家帮我分析下是用单纯的位置跟随好 还是用A2内置的电子凸轮功能。 谢谢了

网友A:
主軸是普通電機,切料時,送料應該不能停止

所以 主軸(料)的速度愈快,刀也要愈快,

兩者有相依的關係,否則送料長度難以保障

適合採用凸輪來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軸是普通電機,切料時,送料應該不能停止所以 主軸(料...

你好 谢谢你的帮助  如果我把主轴换成伺服 然后将主轴伺服输出的编码器脉冲输入到A2里 切完料之后有停顿  那是用飞剪还是凸轮比较好?  再次谢谢

网友B:
直接用 PT ( plc 輸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PT ( plc 脉冲輸出) ..

想用一下台达A2的电子凸轮或者飞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主軸是普通電機,切料時,送料...

是裁切時要停止送料嗎?

如果主軸送料停止了,主軸就沒有脈衝輸出,從軸凸輪不會動了!

主軸必須不停才能用凸輪,從軸可以走走停停,只要設計好曲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谢谢你这么晚了还回复我的帖子 我刚在论坛里搜到你知道另一位同行的  凸轮建表  直线   我按照步骤做了  但是A2运行速度很慢 请教怎么回事?

网友C:
我做过主轴变频控制加编码器,从轴用A2控制,不用凸轮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相關問題說明請參考如下:

 A2 電子凸輪常見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PT ( plc 脉冲輸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E:
PT指令。。。。。。

你好  用PT指令是什么意思   我的问题是不用脉冲来控制A2的电子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