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本modbus软件开发的书籍

楼主(2016-10-29):
这个modbus从透明好像是纯粹应用级别的书。

我正在写作一本modbus软件开发实战的书。

内容包括创建软件开发环境,开发自己的

modbus通讯库,一步步开发rtu主从端,

开发TCP主从端,开发vb主从端,开发c#主从端,

开发自己的调试软件modbus poll,modbus slave,

全部源码开放。

大家觉得有用吗? 谢谢回复。

很快就要出版了,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帮助。到时候免费送几本样书。

已经出版了《Modbus软件开发实战指南》

http://www.tup.tsinghua.edu.cn/booksCenter/book_07379901.html

在物联网和互联网+的时代,不懂Modbus如何玩转物联网?全方位解析Modbus软件开发技巧,一书在手轻松搞定Modbus软件开发!干货满满,值得一读。

网友A(2017-02-16):
你写的书在哪儿可以买到,我的联系方式:hanzq_0625@163.com

楼主:
谢谢关注,马上就要出版了。

出版社已经开始准备印刷,等出来第一通知大家。

网友B:
楼主牛人,希望得到楼主的书,同时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人,希望得到楼主的书,同时签名

惭愧惭愧,用心打造的一本,减少初学者的弯路。

看完就能开发自己的modbus pool和modbus slave工具了,modbus poo和modbus slave的开发商要哭了,哈哈,谁让这两工具卖太贵了,每个都要100美金。

modbus开发再无秘密。

网友C:
求助,请问下谁有过modbus tcp 转profibus网关的工作经历?有事急求

楼主:
有啥问题?直接说出来吧。

modbus各帧的结构都是可以提取的,搞明白内部原理,

解决问题就更加容易。

引用 网友C:
求助,请问下谁有过modbus tcp 转profib...

网友C:
谢谢谢谢, 就是我最近做的项目是用一个modbus/PROFIBUS网关来代替我们控制版上原来的profibus接口从我们控制板上读写数据。我们用的控制板是贝加莱的PP65,采用的网关是赫优讯的NT 50-DP-EN。 网关一段设置了open modbus/tcp client, 连接我们控制板的以太网接口,网关另一端设置为profibus slave, 连接西门子CPU315-2DP。现在问题在于原来用profibus接口的时候从我们控制板上可以同时读取多组数据, 但是现在换作modbus接口尝试同时读取那么多数据总是会出现延迟或者有些数据直接被忽略。请大神指点下原因,愿意加威信吗?因为这个项目做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所以比较着急

楼主:
你说的同时读取多组数据,指的是多个变量吧?

modbus没有办法同时读取多个变量,只能一个一个读取。

当然,如果许多变量都存放在同一个寄存器,并且连续的话,

是可以读取多个的。

就是说,master端发送读取指令,Slave端处理并返回数据,

master端获取数据;

然后再开始发送读取指令。。。。如此循环。

网友C:
问题关键就是我想读取多个变量,变量所在寄存器不是连续的,导致短时间内有些数据被重复读取,有些数据直接被忽略,这个现象有没有办法改善的?在不修改网关软件原代码的情况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同时读取多组数据,指的是多个变量吧?modbus...

楼主:
是采用的标准modbus tcp协议吗?

标准modbus tcp协议有一个MBAP报头,

其中第一项Transaction Identifier为2个字节,是传输标记。

这个值可以设置为自增长的,这样就可以区别每次发送的指令。

比如说,第一发送是,这个值设置为0x01,

第二次发送指令时,设置为0x02。这样就可以区分每次发送的指令。

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和网络传输算法有关系。

当每次发送的字节太少的时候,网络并没有马上发送,而是等好几个

指令过来后,一起打包发送。

可以试着关闭Nagle算法。

参考下面文章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http://jerrypeng.me/2013/08/mythical-40ms-delay-and-tcp-nodelay/

网友D(2018-07-21):
看了你的开发指南的前几页,发现我的帖子,还有诸多改进。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982_1.shtml

有时间,买一本来。把我帖子内容修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