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1P+N与2P断路器的区别及应用

楼主(2016-10-29):
1P、1P+N与2P断路器都均用于单相用电回路的控制与保护,那么他们究竟有什么区别,应用效果究竟又有什么不同呢?

一、1P、1P+N与2P断路器定义

A、1P断路器 — 单极断路器,具有热脱扣功能,仅能控制火线(相线),模数18mm;

B、1P+N断路器 — 单极+N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仅火线具有热脱扣功能;模数18mm;

C、2P断路器 — 2极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均具有热脱扣功能,模数为2*18mm=36mm;

二、1P、1P+N与2P断路器的应用

A、1P断路器的应用:总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如上级断路器具有漏电脱扣功能,且至少进线(或出线的上一级)配备漏电断路器,选用1P断路器即可,但注意检修时须切断上级电源,以防止火线、零线错乱造成事故。

B、1P+N(即DPN)断路器的应用:为避免检修时碰到1P断路器所碰到的问题。

C、2P断路器的应用:对于模数同样为18mm的1P和1P+N的断路器而言,因为空间大小的重要影响,前者在短路事故状态下“极限分断能力”肯定要高于后者。同样的道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场合,如检修与操作频繁或者容易出现故障的用电回路,最好还是选用2P断路器(成本高些)。

网友A:
原来1P+N和2P的选择有这样的细微差别,看来选用时还真得注意,不能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