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6ES200T定位指令

楼主(2016-10-29):
各位前辈: 刚接触台达PLC,台达DVP16ES200T定位指令可以用那些说明书上只有PLSY、, PLSR两个。 DRVI等其它的都不能用吗?

楼主:
郁闷呀,到底可以用不

网友A:
不同系列的plc定位指令不能通用,尤其是定位指令,可能这款plc比较低端,只支持简单的定位指令,想用相对定位和决定定位的话,需要更换plc

网友B:
你这个PLC太低端了,,,,换一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PLC太低端了,,,,换一个吧

网友D:
建议你用DVP16ES2的PLC以下是我用这款PLC做的程序,这款PLC价格又不是很贵,做中端自动化产品很适合。

网友E:
可以的 我刚刚做了一个485控制变频器 台达AB伺服 C200变频器

网友F:
不错啊  挺好的 顶一个。。。。。。。。。。

网友G(2017-12-22):
 我刚刚做了一个485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