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知识概要

楼主(2016-10-30):
Ø        PLC 的由来

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Controller)是计算机家族中的一员,是为工业控制应用而设计制造的。早期的可编程控制器称作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简称PLC,它主要用来代替继电器实现逻辑控制。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装置的功能已经大大超过了逻辑控制的范围,因此,今天这种装置称作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C。但是为了避免与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的简称混淆,所以将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

60 年代,汽车生产流水线的自动控制系统基本上都是由继电器控制装置构成的。当时汽车的每一次改型都直接导致继电器控制装置的重新设计和安装。随着生产的发展,汽车型号更新的周期愈来愈短,这样,继电器控制装置就需要经常地重新设计和安装,十分费时,费工,费料,甚至阻碍了更新周期的缩短。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69 年公开招标,要求用新的控制装置取代继电器控制装置,并提出了十项招标指标,即:

1、编程方便,现场可修改程序;

2、维修方便,采用模块化结构;

3、可靠性高于继电器控制装置;

4、体积小于继电器控制装置;

5、数据可直接送入管理计算机;

6、成本可与继电器控制装置竞争;

7、输入可以是交流115V

8、输出为交流115V2A 以上,能直接驱动电磁阀,接触器等;

9、在扩展时,原系统只要很小变更;

10、用户程序存储器容量至少能扩展到4K

1969 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研制出第一台PLC,在美国通用汽车自动装配线上试用,获得了成功。这种新型的工业控制装置以其简单易懂,操作方便,可靠性高,通用灵活,体积小,使用寿命长等一系列优点,很快地在美国其他工业领域推广应用。到1971 年,已经成功地应用于食品,饮料,冶金,造纸等工业。这一新型工业控制装置的出现,也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度重视。1971 日本从美国引进了这项新技术,很快研制出了日本第一台PLC1973 年,西欧国家也研制出它们的第一台PLC

Ø        PLC 的定义

PLC 问世以来,尽管时间不长,但发展迅速。为了使其生产和发展标准化,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ory Association)经过四年的调查工作,于1984年首先将其正式命名为PCProgrammable Controller),并给PC 作了如下定义:“PC 是一个数字式的电子装置,它使用了可编程序的记忆体储存指令。用来执行诸如逻辑,顺序,计时,计数与演算等功能,并通过数字或类似的输入/输出模块,以控制各种机械或工作程序。一部数字电子计算机若是从事执行PC 之功能,亦被视为PC,但不包括鼓式或类似的机械式顺序控制器。”以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又先后颁布了PLC 标准的草案第一稿,第二稿,并在1987

通过了对它的定义:“可编程控制器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可编程控制器及其有关外部设备,都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联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充其功能的原则设计。”总之,可编程控制器是一台计算机,它是专为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制造的计算机。它具有丰富的输入/输出接口,并且具有较强的驱动能力。但可编程控制器产品并不针对某一具体工业应用,在实际应用时,其硬件需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用配置,其软件需根据控制要求进行设计编制。

Ø        PLC 的特点

1、高可靠性

1)所有的I/O 接口电路均采用光电隔离,使工业现场的外电路与PLC 内部电路之间电气

上隔离。

2)各输入端均采用R-C 滤波器,其滤波时间常数一般为10~20ms.

3)各模块均采用屏蔽措施,以防止辐射干扰。

4)采用性能优良的开关电源。

5)对采用的器件进行严格的筛选。

6)良好的自诊断功能,一旦电源或其他软,硬件发生异常情况,CPU 立即采用有效措施,以防止故障扩大。

7)大型PLC 还可以采用由双CPU 构成冗余系统或有三CPU 构成表决系统,使可靠性更进一步提高。

2、丰富的I/O 接口模块

PLC 针对不同的工业现场信号,如:交流或直流;开关量或模拟量;电压或电流;脉冲或电位;强电或弱电等。有相应的I/O 模块与工业现场的器件或设备,如:按钮;行程开关;接近开关;传感器及变送器;电磁线圈;控制阀等直接连接。

另外为了提高操作性能,它还有多种人-机对话的接口模块为了组成工业局部网络,它还有多种通讯联网的接口模块,等等。

3、采用模块化结构

为了适应各种工业控制需要,除了单元式的小型PLC 以外,绝大多数PLC 均采用模块化结构。PLC 的各个部件,包括CPU,电源,I/O 等均采用模块化设计,由机架及电缆将各模块连接起来,系统的规模和功能可根据用户的需要自行组合。

4、编程简单易学

PLC 的编程大多采用类似于继电器控制线路的梯形图形式,对使用者来说,不需要具备计算机的专门知识,因此很容易被一般工程技术人员所理解和掌握。

5、安装简单,维修方便

PLC 不需要专门的机房,可以在各种工业环境下直接运行。使用时只需将现场的各种设备与PLC 相应的I/O 端相连接,即可投入运行。各种模块上均有运行和故障指示装置,便于用户了解运行情况和查找故障。由于采用模块化结构,因此一旦某模块发生故障,用户可以通过更换模块的方法,使系统迅速恢复运行。

Ø        PLC 的功能

1、逻辑控制

2、定时控制

3、计数控制

4、步进(顺序)控制

5PID 控制

6、数据控制:PLC 具有数据处理能力。

7、通信和联网

8、其它:PLC 还有许多特殊功能模块,适用于各种特殊控制的要求,如:定位控制模块,CRT 模块。

Ø        PLC 的发展阶段

虽然PLC 问世时间不长,但是随着微处理器的出现,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数据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PLC 也迅速发展,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1、早期的PLC60 年代末—70 年代中期)

早期的PLC 一般称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这时的PLC 多少有点继电器控制装置的替代物的含义,其主要功能只是执行原先由继电器完成的顺序控制,定时等。它在硬件上以准计算机的形式出现,在I/O 接口电路上作了改进以适应工业控制现场的要求。装置中的器件主要采用分立元件和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存储器采用磁芯存储器。另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提高其抗干扰的能力。在软件编程上,采用广大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所熟悉的继电器控制线路的方式—梯形图。

因此,早期的PLC 的性能要优于继电器控制装置,其优点包括简单易懂,便于安装,体积小,能耗低,有故障指使,能重复使用等。其中PLC 特有的编程语言—梯形图一直沿用至今。

2、中期的PLC70 年代中期—80 年代中,后期)

70 年代,微处理器的出现使PLC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厂家先后开始采用微处理器作为PLC 的中央处理单元(CPU)

这样,使PLC 得功能大大增强。在软件方面,除了保持其原有的逻辑运算、计时、计数等功能以外,还增加了算术运算、数据处理和传送、通讯、自诊断等功能。在硬件方面,除了保持其原有的开关模块以外,还增加了模拟量模块、远程I/O 模块、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并扩大了存储器的容量,使各种逻辑线圈的数量增加,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数据寄存器,使PLC 得应用范围得以扩大。

3、近期的PLC80 年代中、后期至今)

进入80 年代中、后期,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迅速发展,微处理器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使得各种类型的PLC 所采用的微处理器的当次普遍提高。而且,为了进一步提高PLC的处理速度,各制造厂商还纷纷研制开发了专用逻辑处理芯片。这样使得PLC 软、硬件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

Ø        PLC 的分类

1、小型PLC

小型PLC I/O 点数一般在128 点以下,其特点是体积小、结构紧凑,整个硬件融为一体,除了开关量I/O 以外,还可以连接模拟量I/O 以及其他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它能执行包括逻辑运算、计时、计数、算术运算、数据处理和传送、通讯联网以及各种应用指令。

2、中型PLC

中型PLC 采用模块化结构,其I/O 点数一般在256~1024 点之间。I/O 的处理方式除了采用一般PLC 通用的扫描处理方式外,还能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即在扫描用户程序的过程中,直接读输入,刷新输出。它能联接各种特殊功能模块,通讯联网功能更强,指令系统更丰富,内存容量更大,扫描速度更快。

3、大型PLC

一般I/O 点数在1024 点以上的称为大型PLC。大型PLC 的软、硬件功能极强。具有极强的自诊断功能。通讯联网功能强,有各种通讯联网的模块,可以构成三级通讯网,实现工厂生产管理自动化。大型PLC 还可以采用三CPU 构成表决式系统,使机器的可靠性更高。

Ø        PLC 的基本结构

PLC 实质是一种专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其硬件结构基本上与微型计算机相同,如图所示:

1、中央处理单元(CPU)

中央处理单元(CPU)PLC 的控制中枢。它按照PLC 系统程序赋予的功能接收并存储从编程器键入的用户程序和数据;检查电源、存储器、I/O 以及警戒定时器的状态,并能诊断用户程序中的语法错误。当PLC 投入运行时,首先它以扫描的方式接收现场各输入装置的状态和数据,并分别存入I/O 映象区,然后从用户程序存储器中逐条读取用户程序,经过命令解释后按指令的规定执行逻辑或算数运算的结果送入I/O 映象区或数据寄存器内。等所有的用户程序执行完毕之后,最后将I/O 映象区的各输出状态或输出寄存器内的数据传送到相应的输出装置,如此循环运行,直到停止运行。为了进一步提高PLC 的可靠性,近年来对大型PLC 还采用双CPU 构成冗余系统,或采用三CPU 的表决式系统。这样,即使某个CPU 出现故障,整个系统仍能正常运行。

2、存储器

存放系统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存放应用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用户程序存储器。

2.1PLC 常用的存储器类型

1RAM Random Assess Memory) 这是一种读/写存储器(随机存储器),其存取速度最快,由锂电池支持。

2EP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这是一种可擦除的只读存储器。在断电情况下,存储器内的所有内容保持不变。(在紫外线连续照射下可擦除存储器内容)

3EEPROM(Electrical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这是一种电可擦除的只读存储器。使用编程器就能很容易地对其所存储的内容进行修改。

2.2PLC 存储空间的分配

虽然各种PLC CPU 的最大寻址空间各不相同,但是根据PLC 的工作原理,其存储空间一般包括以下三个区域:

1)系统程序存储区

系统程序存储区:在系统程序存储区中存放着相当于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系统程序。包括监控程序、管理程序、命令解释程序、功能子程序、系统诊断子程序等。由制造厂商将其固化在EPROM

中,用户不能直接存取。它和硬件一起决定了该PLC 的性能。

2)系统RAM 存储区(包括I/O 映象区和系统软设备等)

系统RAM 存储区:系统RAM 存储区包括I/O 映象区以及各类软设备,如:逻辑线圈;数据寄存器;计时器;计数器;变址寄存器;累加器等存储器。

3)用户程序存储区

用户程序存储区存放用户编制的用户程序。不同类型的PLC,其存储容量各不相同。

3、电源

PLC 的电源在整个系统中起着十分重要得作用。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可靠得电源系统是无法正常工作的,因此PLC 的制造商对电源的设计和制造也十分重视。一般交流电压波动在+10%(+15%)范围内,可以不采取其它措施而将PLC 直接连接到交流电网上去。

4I/O 设备

4.1、数字I/O 接口

用作CPU 模板与外部开关量讯号之间的接口。它完成诸如电平转换、电气隔离、串/并型数据转换以及对外提供一定的驱动能力等工作。数字I/O 讯号常来自按钮、开关和继电器触点等实际开关量,以及其它外设或受控对象送来的数字量。

4.2、模拟I/O 接口

其输入部分主要完成阻抗匹配、讯号放大、讯号滤波、I/V 变换、V/F 变换或者A/D 变换等工作,以便将来自受控对象的仿真量转换成PLC 能够处理的数字量。其输出部分主要实现阻抗匹配、功率放大、波形校正等功能。在一些场合下,仿真讯号也需要与现场电气隔离。但仿真讯号的隔离比数字讯号要复杂得多。用于数字讯号的光电隔离因线性度较差而不能用来隔离仿真讯号,因此仿真讯号常常采用成本较高的隔离放大器来实现电气隔离。

4.3、特殊功能模板

特殊功能模板一般都自带CPU 和系统软件,与PLC CPU 模板并行工作,并通过PLC 系统总线与CPU 模板接口。常见的特殊功能模板包括:高速计数板(能满足100KHz 以上的计数或定时要求)、具有快速PID 调节器的死循环控制模板、通讯模板等。

5、编程设备

PLC 的周边外围设备当中,有专用编程工具,如手持式编程器、计算机专用编程下载电缆。当你采用计算机进行程序编制的时候,您必须还要配置相关编程软件。

Ø        PLC 的工作原理

最初研制生产的PLC 主要用于代替传统的由继电器接触器构成的控制装置,但这两者的运行方式是不相同的:

1)继电器控制装置采用硬逻辑并行运行的方式,即如果这个继电器的线圈通电或断电,该继电器所有的触点(包括其常开或常闭触点)在继电器控制线路的哪个位置上都会立即同时动作。

2PLC CPU 则采用顺序逻辑扫描用户程序的运行方式,即如果一个输出线圈或逻辑线圈被接通或断开,该线圈的所有触点(包括其常开或常闭触点)不会立即动作,必须等扫描到该触点时才会动作。

为了消除二者之间由于运行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考虑到继电器控制装置各类触点的动作时间一般在100ms 以上,而PLC扫描用户程序的时间一般均小于100ms,因此,PLC 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微型计算机的运行方式---扫描技术。这样在对于I/O响应要求不高的场合,PLC 与继电器控制装置的处理结果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扫描技术

PLC 投入运行后,其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三个阶段。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称作一个扫描周期。在整个运行期间,PLC CPU 以一定的扫描速度重复执行上述三个阶段。

1)输入采样阶段

在输入采样阶段,PLC 以扫描方式依次地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将它们存入I/O 映象区中的相应得单元内。输入采样结束后,转入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即使输入状态和数据发生变化,I/O 映象区中的相应单元的状态和数据也不会改变。因此,如果输入是脉冲信号,则该脉冲信号的宽度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该输入均能被读入。

2)用户程序执行阶段

在用户程序执行阶段,PLC 总是按由上而下的顺序依次地扫描用户程序(梯形图)。在扫描每一条梯形图时,又总是先扫描梯形图左边的由各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并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对由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进行逻辑运算,然后根据逻辑运算的结果,刷新该逻辑线圈在系统RAM 存储区中对应位的状态;或者刷新该输出线圈在I/O 映象区中对应位的状态;或者确定是否要执行该梯形图所规定的特殊功能指令。即,在用户程序执行过程中,只有输入点在I/O 映象区内的状态和数据不会发生变化,而其他输出点和软设备在I/O 映象区或系统RAM 存储区内的状态和数据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且排在上面的梯形图,其程序执行结果会对排在下

面的凡是用到这些线圈或数据的梯形图起作用;相反,排在下面的梯形图,其被刷新的逻辑线圈的状态或数据只能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对排在其上面的程序起作用。

2PLC I/O 响应时间

为了增强PLC 的抗干扰能力,提高其可靠性,PLC 的每个开关量输入端都采用光电隔离等技术。为了能实现继电器控制线路的硬逻辑并行控制,PLC 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微型计算机的运行方式(扫描技术)。以上两个主要原因,使得PLC I/O 响应比一般微型计算机构成的工业控制系统满的多,其响应时间至少等于一个扫描周期,一般均大于一个扫描周期甚至更长。所谓I/O 响应时间指从PLC 的某一输入信号变化开始到系统有关输出端信号的改变所需的时间。

Ø        PLC I/O 寻址方式

PLC 的硬件结构主要分单元式和模块式两种。前者将PLC 的主要部分(包括I/O 系统和电源等)全部安装在一个机箱内。后者将PLC 的主要硬件部分分别制成模块,然后由用户根据需要将所选用的模块插入PLC 机架上的槽内,构成一个PLC 系统。

不论采取哪一种硬件结构,都必须确立用于连接工业现场的各个输入/输出点与PLC I/O映象区之间的对应关系,即给每一个输入/输出点以明确的地址确立这种对应关系所采用得方式称为I/O 寻址方式。

I/O 寻址方式有以下三种:

1、固定的I/O 寻址方式

这种I/O 寻址方式是由PLC 制造厂家在设计、生产PLC 时确定的,它的每一个输入/输出点都有一个明确的固定不变的地址。一般来说,单元式的PLC 采用这种I/O 寻址方式。

2、开关设定的I/O 寻址方式

这种I/O 寻址方式是由用户通过对机架和模块上的开关位置的设定来确定的。

3、用软件来设定的I/O 寻址方式

这种I/O 寻址方式是有用户通过软件来编制I/O 地址分配表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