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海为PLC和数显电流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10-30):
现在这样子设置,可以通讯上,但是读出V1一直是1,没有变化。请问下该怎么弄

网友A:
你先别用plc,你先直接用手提电脑,用串口调试程序,直接用串口读一读试试。。。。

网友B:
1楼说的有理,楼主是设置什么样参数?怎样判断通信上?V1是什么?没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