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5000软件20版,上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6-10-30):
5000软件20版,控制器L71,以太网模块为1756-EN2TR/C上载程序的时候提示通讯中断,错误原因是“找不到作用PLC-5映射文件的Tag”和“无法上载PLC文件映射信息”。导致无法上载程序,怎么回事呀?是软件的问题吗?请求大神给予支持。谢谢。

以下为错误窗口显示的信息:

正在将项目从 controller 'HJP' 上载到文件 HJP.ACD 中...

正在准备数据库...

正在上载所有的 Data Type...

正在上载所有 Controller Tag...

正在上载设备、扩展设备和内存对象...

正在上载所有 Add-on 自定义指令...

正在上载所有 Program...

上载 program'MainProgram'

正在上载所有的 'MainProgram'Tags...

正在上载所有的 'MainProgram'Routines...

上载 routine'MainRoutine'

正在上载所有 Module...

正在上载所有 PLC/SLC Tag 映射信息...

Error: 找不到用作 PLC-5 映射文件的 Tag。

Error: 无法上载 PLC 文件映射信息。

完成 - 2 个错误,0 个警告

网友A(2018-08-20):
我也遇到了,正在想办法解决,AB售后都说不知道

网友A:
请问你解决该问题了吗

网友B(2020-09-02):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解决该问题了吗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C(2022-05-09):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李正华_98 请问你解决该问题了吗     内容的回复:请问你解决了吗...

        -----------------------------------------------------------------请问有解决的吗?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22-10-14):
现在解决了没啊,我这也是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刚接触就遇到这种问题,麻烦指教,谢谢

网友A(2023-10-05):
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A:
原PLC程序的编程软件版本与现有版本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