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如何调用光栅尺的位置信息~~

楼主(2016-10-31):
情况是这样子的:我正在学习使用PMAC1,请问这台机子能否调用位置信息,我看了一下发现正向位置信息和地址78009里面那个24位m寄存器的第24位储存的数据是一样的(电机从0点往正向运动),但是电机只要过了原点往负方向,那个数据就开始从FFFFFF倒着减,没有显示负数。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我是用M变量,把地址上的数据赋值到M变量。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刚开始接触不久,很多地方不太懂,对内存的了解有限,见笑啦

网友A:
这个我暂时没有接触过的,具体你找找相关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暂时没有接触过的,具体你找找相关的书籍

书籍和资料好匮乏,学得好心累

网友B:
你是不是线接错了啊,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知道怎么做啦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线接错了啊,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线接错了啊,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2017-10-11):
应该是没问题的 内容的回复!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做啦回复内容:对: Q339468465  ...

网友D:
电机只要过了原点往负方向,那个数据就开始从FFFFFF倒着减,没有显示负数。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我是用M变量,把地址上的数据赋值到M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