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PLC采集信号变成EXCEL表格数据

楼主(2016-10-31):
请各大侠指点:

   问题:已有一个在用的PLC,如何采集PLC的一个信号点后,用什么方式输出到电脑上EXCEL表格产生数,PLC每动作一次,表格里指定数据变动一次增减

网友A:
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方式学VBA编程,或者用组态或者用高级语言,就OK了

网友B:
之前用西门子1200的PLC,在博图V13软件上有相关操作选项,在trace那边吧。其他的话一般自己编程上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方式学VBA编程,或者用组态或者用高...

网友D:
一般PLC都没这功能,只有数据采集然后再上传。如果要做到数据实时现显并记录的话,就要用到上位机的软件来处理。比如用VB写的,组态王,用VC写的等等。

网友E:
组态软件通过通讯可以吧数据转换成EXCEL格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组态软件通过通讯可以吧数据转换成EXCEL格式的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用触摸屏的配方或资料取样  2 有的plc自带数据记录和配方功能其他的我也不会

网友H:
上位机软件可以做。。。。。。。。。。。

网友I:
上位机软件编好程序,与PLC通讯弄好就可以了

网友J:
用上位机.........

网友K(2018-03-26):
为鹅鹅鹅额额额额外若翁人  热污染无我

网友L(2018-08-09):
PLC数据采集到电脑上需要在电脑上做一个组态软件,组态软件上做好关联数据及数据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