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120C变频器的怪事????

楼主(2016-10-31):
  大家好,现有变频器控制电机正转和反转(要求电机不能停止运行),变频器为G120C,每隔1段时间就会报错F1910,电机停止,点复位后,可以运行。通讯等都检查了,还是找不到,停止原因,敬请大家提供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通讯故障,你把电脑通讯线并联在这个通讯线上,用串口监视器实时监控一下,看看当通讯故障发生时候的数据流情况,以此来判定。。。。要不你就先把这个位置的变频器,通讯线全换了,换到别的位置,把别的位置的变频器换到这里。。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