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安装规程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6-10-31):
一、电力变压器安装规程

1变压器卸车及就位

在变压器基础验收移交后,对周边施工场地进行平整和夯实,布置好卸车的平台和拖运轨道。

在主变拖运至安装点前,应再次对变压器进行检查。核对变压器的高低压侧方向以确定卸车方向。变压器就位后,在其他任何工作开始前必须可靠接地。

2器身检查

有吊罩检查和直接进入器身内部检查两种方式供选择。采用何种方式视现场实际情况及厂家、业主要求定。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应选择在良好天气中进行并尽量缩短器身在空气中的暴露时间,应满足:

(1)周围空气温度不低于0℃,器身温度不低于周围空气温度;当器身温度低于周围空气温度时,应采用热油循环法将器身加热,使其温度高于周围空气温度;

(2)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75;

(3)场地周围应清洁并有防尘措施三个条件。

3吊罩检查方式

钟罩起吊时应平衡起吊,吊索与铅垂线的夹角不宜大于30度,起吊过程应缓慢,严禁器身与箱壁碰撞。

充氮运输的变压器必须让器身在空气中暴露15min以上,待氮气扩散后才可开始检查。

4进入器身内部检查方式

充氮运输的变压器器身检查前采用注油排氮的方式排氮,排氮前须将油箱中的残油排尽,注入油箱中的油必须是合格绝缘油。油位应高出铁心上沿100mm以上,静置12h后方可排油准备内部检查。

5附件安装

高压套管安装:先卸去接线板与导电头,用长20m、直径8~10mm的尼龙绳穿入套管内,上端经挂在吊钩上的滑轮由工作人员拉住,用吊车将套管慢慢吊起并移至升高座上方,绳子的另一端用吊环螺钉与变压器的引线接头连接,将套管吊装就位,同时将引线接头提至超出套管顶部,旋下吊环螺钉,将套管固定牢固。

其他附件安装:在高、低套管安装完毕后,即可封上人孔门,进行储油柜、冷却器等其他附件的安装。

6真空注油

附件安装基本完成后,即可开始抽真空,准备注油。

抽真空时应根据制造厂家的要求,将不能承受机械强度的附件与油箱隔离。

抽真空时应密切监视箱壁的变形。

抽真空时应首先将油箱内抽成0.02Mpa,然后按每小时均匀地增高0.0067Mpa直至0.101Mpa(或厂家要求)后,即可开始注油。注油应从下部的蝶阀处注入,注入的油应是合格的变压器绝缘油,且油的温度必须高于器身温度。

注油要平稳,速度不应大于100L/min。

注油全过程应保持真空。注油结束后应继续保持真空4h以上。

7热油循环

为彻底清除潮气和残留气体,变压器注油后必须进行热油循环。

热油循环可在真空注油到储油柜的额定油位后的满油状态下进行,也可当注油到离器身顶盖200mm处时进行。建议在满油状态下进行热油循环。

热油循环的技术要求根据制造厂家说明书确定。

热油循环时应定时放气。

二、电力变压器安装注意事项

1合理选择配电变压器的安装地点

配电变压器的安装即要满足用户电压的要求,且尽量避免将配电变压器安装在荒山野岭,易遭雷电袭击又远离居民区的地方,这样不便于运行人员定期维护,不便于工作人员管理。

2合理选择配电变压器的容量

合理选择配电变压器的容量也十分重要,既不能造成配电变压器过负荷烧坏,也不能造成大马拉小车式的浪费。应根据用户负荷情况,统计容量,合理选择配电变压器容量。如:一台100kV·A的配电变压器,功率因数为0.85时,它能带85kW负荷。

3加强用电负荷的测量

在用电负荷高峰期,应加强对每台配电变压器负荷的测量,必要时增加测量次数,对三相电流不平衡的配电变压器应及时调整,防止中性线电流过大容易烧断引线造成用户设备烧坏。

4避免在配电变压器上安装低压计量箱

应逐渐撤除偏远山区配电变压器台区上安装的低压计量箱,尽可能改为室内安装,如前几年我局消灭无电乡时,为便于管理防止电量损失,对边远山区都安装了低压计量箱,由于长时间运行,计量箱玻璃损坏或配电变压器低压桩头损坏不能及时进行更换,致使因雨水等原因烧坏电能表引起配电变压器受损。

5合理配置配电变压器高低压熔断器熔体

配电变压器高低压熔断器熔体配置不合理,容易造成配电变压器严重过载而烧坏配电变压器。高低压熔体配置应遵循:①容量在100kV·A以下的变压器配置2.0~3.0倍额定电流的熔丝体;②容量在100kV·A以上的变压器配置1.5~2.0倍额定电流的熔体;③低压侧熔丝应按额定电流稍大一点配置。

6不宜私自调节分接开关

由于冬夏两季用电负荷的差异,电压高低略有差异,为达到电压的需求,有些农村电工随意调节分接开关而不进行相关测试,造成分接开关不到位,引起相间短路而烧坏配电变压器。

7配电变压器高低加装绝缘罩

为防止自然灾害和外力破坏,必要时对道路狭窄的小区和森林保护区加装高低压绝缘罩,防止配电变压器上掉东西引起低压短路烧坏变压器。

8配电变压器高低压侧均应加装避雷器

对多雷区配电变压器高低均应加装避雷器,避雷器质量不合格或故障时没有及时更换,易遭雷电袭击烧坏变压器。每年雷雨季节,应把避雷器送往修试部门试验合格后及时安装,禁止使用不合格的产品。

9定期测量配电变压器接地电阻

配电变压器经长期运行(尤其是接地引线采用铝线代替)出现严重氧化,接地电阻增大,再加上地埋接地体锈蚀、断裂,造成中性点电位偏移,当雷击或过电压时,易引发事故。按规程接地装置应满足:100kV·A以下配电变压器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100kV·A以上配电变压器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10加强日常管理

定期巡视线路,砍伐树木,防止树枝碰在导线上引起低压短路烧坏配电变压器。工作人员对配电变压器缺乏日常管理使变压器长期缺油运行,呼吸器末安装或不及时更换硅胶,使配电变压器进水受潮,容易引发事故。配电变压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由于配电变压器安装地点较远,有些施工人员擅自把未经试验的配电变压器投入运行,临时用电,而烧坏变压器。

11定期检查配电变压器低压引线

严禁用导线自身做线鼻子,直接上到配电变压器低压桩头上,要定期检查、坚固引线与配电变压器桩头的接点,防止因松动而烧坏配电变压器低压桩头。

要使配电变压器长期安全运行,少出故障,作为运行管理人员,一定要做到勤检查、勤维护、勤测量,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故障扩大而烧坏配电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