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怎么用

楼主(2016-10-31):
E5CC-RX2ASM-800

可以接直流24V吗?它是怎么样来控制的,要调哪些参数

网友A:
有说明书啊!照着说明书上面接线,设定参数。。。。没有的话可以去原产地网站,或者百度文库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说明书啊!照着说明书上面接线,设定参数。。。。没有的...

新买的都配有说明书的,对照说明书来接线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搞懂了,之前接的一个坏的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