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6ES200T不能发脉冲

楼主(2016-10-31):
DVP16ES200T   ,Y0灯亮但不能发脉冲(电机不动换其他品牌PLC是OK的)

程序为  m0------------DPLSY   K1000 K888888 Y0

是否要驱动某个特殊M

网友A:
楼主用的是脉冲+方向,还是双脉冲的,方向信号接通了吗?若同样的程序,更换plc就可以的话,很可能是plc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脉冲+方向,还是双脉冲的,方向信号接通了吗?...

在哪里设置

楼主:
第一次用台达PLC,头大啊

网友B:
头大才对,每个品牌的PLC都会有不同的,如果都这么顺利你以后就不会长记心了,。呵呵!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进步。我是做思想工作的也称现代的书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大才对,每个品牌的PLC都会有不同的,如果都这么顺利...

搞定了

网友C(2018-01-26):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