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丢步原因

楼主(2016-11-01):
用三菱的PLC 3U系列控制松下伺服4OOW电机 ,丝杆传动, 加减速时间已经增加到1000ms了,每次回到原点位置的时候看 定位位置好像都有点差距,怀疑是丢步了。用的是绝对定位指令。有没有遇上同样问题的小伙伴呢,一起讨论一下   之前用三菱JE伺服电机的时候没出现过着中现象,。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了?一般伺服电机不太容易丢不的,或是负载过大了?电机是否发烫

网友B:
伺服会丢步???

开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