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11-01):
液位变送器工作原理就是当被测介质的两种压力通入高、低两压力室,作用在δ元件(即敏感元件)的两侧隔离的膜片上,通过隔离片以及元件内的填充液传送到测量膜片两侧。液位变送器就是由测量膜片与两侧绝缘片上的电极各组成一个电容器。 当两侧压力不一致的时候,就会致使测量膜片产生位移,其位移量以及压力差成正比,故而两侧电容量就不等,通过振荡以及解调环节,转换成与压力成正比的信号。压力变送器和绝对压力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和差压变送器相同,所不同的是低压室压力是大气压或真空。

A/D转换器将解调器的电流转换成数字信号,其值被微处理器用来判定输入压力值。微处理器控制变送器的工作。另外,它进行传感器线性化。重置测量范围。工程单位换算、阻尼、开方,,传感器微调等运算,以及诊断和数字通信。

本微处理器中有16字节程序的RAM,并有三个16位计数器,其中之一执行A /D转换。

D/A转换器把微处理器来的并经校正过的数字信号微调数据,这些数据可用变送器软件修改。数据贮存在EEPROM内,即使断电也保存完整。

数字通信线路为变送器提供一个与外部设备(如205型智能通信器或采用HART协议的控制系统)的连接接口。此线路检测叠加在4-20mA信号的数字信号,并通过回路传送所需信息。通信的类型为移频键控FSK技术并依据BeII202标准。

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是基于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高度成正比的原理,采用扩散硅或陶瓷敏感元件的压阻效应,将静压转成电信号。经过温度补偿和线性校正。转换成4-20mADC标准电流信号输出。

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的传感器部分可直接投入到液体中,变送器部分可用法兰或支架固定,安装使用极为方便

◆特点 稳定性好,精度高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直接投入到被测介质中,安装使用相当方便。   固态结构,无可动部件,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从水、油到粘度较大的糊状都可以进行高精度测量,不受被测介质起泡、沉积、电气特性的影响宽范围的温度补偿。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具有电源反相极性保护及过载限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