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欠电压求助
你好,

楼主(2016-11-01):
变频器运行时电压有跌落现象,不稳定 ,不运行时电压380是稳定的,但是配电室电压一直稳定,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8-06-14):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变频器研发15年,专业的维修团队,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本公司提供变频器生产、变频器销售、变频器维修、进口变频器代购、变频柜订做等一体化配套服务设施等。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5382323285

  变频器含配件维修价格一般不会超过变频器本身30%,具体可咨询客服。

  在我店维修变频器及更换材料将为您免费保修三个月。

  如您的变频器维修费用超过变频器维修价值或者变频器本身无任何问题,我们将寄回您的变频器,来回运费需由您支付。

  修复后进行带负载测试,完成测试后寄回客户,由客户进行现场安装测试。(可为您提供免费的专业技术咨询)

  变频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等

  宝贝标价仅为一个方便拍付基数,具体维修费用以客服实际报价为准。

  如需发票,需加收百分之10%发票增值税。

网友B(2020-04-07):
400V级富士变频器报LU欠压报警,意思是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低于460V。首先确认报警信息中当时的报警电压值是否正常(前提F14=0),如果确实电压低了,则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空开到变频器输入端子间设备有无虚接、缺相、损坏。第二,正常送380V交流电,整流后直流母线电压为540V,看变频器菜单:维护信息中的实时直流母线电压EDC的值是否正常,如果偏差较大,则检测回路故障,要换板子或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