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7-1200怎么实现滞后环节

楼主(2016-11-01):
西门子的PLC,1200系列,用的博图V13编程软件,如果用梯形图的话能不能实现史密斯预估器中的滞后环节呢,也就是说将3秒前的数据进行处理。谢谢各位

楼主:
查阅了网上的说法,使用梯形图编程的话虽然思路简单,但是滞后时间较长的时候无法使用。

用语句表编程,如下:

利用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把滞后数据存储到相应的存储单元,并能方便访问这些

数据,自由的存储、读取数据。队列存储及纯滞后信号产生的程序:

FUNCTION fc10 : VOID

TITLE =

采集前三十秒钟数据

//

思路:前一个数据给下一个数据,最后数据舍去

,

采取间接寻址。

VERSION : 0.5

V

AR_INPUT利用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把滞后数据存储到相应的存储单元,并能方便访问这些数据,自由的存储、读取数据。队列存储及纯滞后信号产生的程序:

FUNCTION fc10 : VOID TITLE =采集前三十秒钟数据

//思路:前一个数据给下一个数据,最后数据舍去,采取间接寻址。

VERSION : 0.5 VAR_INPUT

MeasuredValue : REAL  //测量数据

AreaBottom: INT  //数据起始地址

AreaLength : INT  //数据长度

DataStore : BLOCK_DB  //数据存贮

END_VAR

VAR_TEMP

  Number : INT  //循环计数器

  BufferAR1 : DWORD  //用于AR1的当前内容的缓冲区

  MiddleValue : REAL  //数值中间变量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

      TAR1  #BufferAR1; //把地址寄存器->缓冲区

OPN   #DataStore; //打开数据块

L     P#0.0;

L     #AreaBottom;

SLD   3; //转化为指针

+D    ;

LAR1  ; //把指针装载到地址寄存器1

//**************************************************************** //数据循环,从最后的数据开始

//****************************************************************       L     #AreaLength; //装载数据长度

Next: T     #Number;        TAR1  ;

      L     P#4.0;        -D    ; // 地址递减

      LAR1  ;

      L     DBD [AR1,P#0.0]; //上一个数据

      T     DBD [AR1,P#4.0]; //下一个数据

      L     #Number;

      LOOP  Next;

      L     #MeasuredValue; //测量数据->第一个数据

      T     DBD [AR1,P#0.0];

      LAR1  #BufferAR1; //把缓冲区内容->地址寄存器

BEU   ; //结束 END_FUNCTION

END_FUNCTION

自己之前没用过语句表编程,大神帮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