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实现设定时间前一周报警

楼主(2016-11-01):
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在触摸屏上设定月份,然后在这个月份前一周实现报警弹窗,报警弹窗能实现,但是设定月份前一周怎么实现啊?

网友A:
你直接精确到 月 周 啊 ,字符转化成数字型,用时间差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就根据上面的提示 原理差不多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精确到 月 周 啊 ,字符转化成数字型,用时间差...

卧槽  复制也行?

网友C(2017-11-17):
 你直接精确到 月 周 啊 ,字符转化成数字型,用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