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M218PLCmodbus对应地址

楼主(2016-11-01):
求助施耐德M218PLC modbus对应地址

网友A(2016-12-07):
我也是,急等,谢谢了

网友B(2017-02-24):
MW0对应是400001,在程序里使用时,就从1开始就行

网友C(2017-06-30):
哦屁亿亿iiiiiii

网友D(2017-09-02):
我也想知道这地址是怎么 对应的,谢谢

网友E:
软件注册(免费,无需授权)

和之前版本不同,也是让您最惊喜和节省成本之处,SoMachine V4.1 SP1采用免费的商务政策,不需要授权,只需要您拥有一个电子邮箱,并进行简单的注册即可。

网友F(2017-10-10):
有寄存器地址的还好对应上,只有个标签没地址的变量怎么对应?上位机监控都不知道怎么读变量了

网友G:
真心不错,很喜欢,值得学习

网友H(2018-07-07):
回复内容:直接用变量标签就可以啊

引用 网友F:
有寄存器地址的还好对应上,只有个标签没地址的变量怎么对...

网友I:
怎么确定 求传邮箱10448070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