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动作液压缸的设计及其应用

楼主(2016-11-01):
    针对某工程应用中需要控制执行器顺序动作的情况,设计了顺序动作液压缸。顺序动作液压缸的应用可达到简化系统设置、提高动作可靠性的目的。

关键词:液压缸

1 概述

    液压缸是液压系统中的执行器,随着液压缸在液压传动中的广泛应用,其作用也不仅仅局限于实现直线往复运动或回转摆动,液压缸的功用在不断地被开发利用。对于不同的液压系统、主机和机构等,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用途和工作要求选择或设计液压缸。

    随着液压用户对设备要求的提高,设备动作可靠性越来越引起用户的极大关注。为保证两个或多个执行器按规定的次序正常动作,可以通过机械装置、逻辑电路或液压回路控制液压缸以及电磁换向阀等液压元件实现系统需求,但这无疑会使系统变得更为复杂,可靠性降低,成本增加。为此,我们结合某工程设计了顺序动作液压缸,用以控制液压系统中相关执行器液压回路的通断,达到各执行器按规定顺序动作的目的。

2 工作原理

    2.1 构成及功能顺序动作液压缸结构原理见图1。与普通液压缸相比,顺序动作液压缸有一个控制油口Ks口,以及在其活塞和上端盖中分别设置有单向阀。

    当活塞运动到上极限位置时,通过设置在活塞及液压缸上端盖的机械结构顶开两单向阀,控制油口与主油路互通,可以完成下一级执行器的动作要求;当活塞不在上极限位置时,单向阀组中两单向阀脱开,控制油口与主油路不通,Ks口没有压力油,不能完成下一级执行器的动作要求。

    顺序动作液压缸可以达到控制下一级执行器油路的通断,实现执行器顺序动作的目的。

    2.2 顺序控制

    在某工程应用中,启闭装置与升降装置正常工作过程为:启闭装置“开”到位->升降装置“升”->升降装置“降”到位->启闭装置“关”。动作完成后,控制升级装置和启闭装置的电磁换向阀分别回中位。工作时,要求启闭装置开到位后,升降装置才能进行升降动作;只有在升降装置降到位后,启闭装置才能进行关闭动作。

    顺序动作液压缸在某液压系统中应用情况如图2所示。其中启闭装置液压缸使用的是顺序动作液压缸。

    当顺序动作液压缸活塞运动到上极限位置的同时,启闭装置开启到位,K口与Ks口相通,此时可以通过控制电磁换向阀2实现升降装置升起或下降的动作;在升降装置没有下降到位的情况下,升降装置液压

    缸活塞杆与二位二通换向阀滚轮脱开,换向阀在弹簧力作用下保持油路断开的状态,此时系统压力油不能供G口,无法完成启闭装置关盖动作,从而保证启闭装置和升降装置间动作的正确性及可靠性。

网友A:
顺序控制的话,直接用相应机械动作逻辑油阀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有图片和视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