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伺服驱动器如何控制正反转,真诚的求助

楼主(2016-11-01):
我是广东维修裁床设备的。经常会接触到AMC这个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坏,【大部分型号是相同的,多数型号为有刷电机】现在有些设备坏了是更换新的驱动器。大部分还是要自己修好。

我想问问,修好了。除了装在机器上测试,能不能自己单独外加控制器电路来实现对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和速度各种功能的控制。在此请教大师们。讲讲从哪个端口输入控制信号??

下面是驱动器的相片。

网友A(2016-12-17):
        你好,我是AMC中国的技术服务工程师。你图中的驱动器是AMC模拟式的驱动器,这一类型的驱动器的控制指令一般是+/-10V模拟量控制,电压的大小对应着电机的转速(在速度模式下),电压的正负代表着电机的正反转,如果想改变电机的运动方向的话改变电压的正负就可以了。指令的输入口是+REF IN和-REN IN,没有控制器的话用电池也可以做简单的测试。

        我们公司可以提供AMC的全系列产品,你如果想获取图中驱动器的详细文档可以加我的QQ:250962999,电话:010-82025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