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PLC的疑问

楼主(2016-11-02):
现在想控制一个 小东西,觉得用PLC 有点浪费。

输入是几个磁性开关,输出是几个电磁阀。

有什么产品可以替代么?

接触的少,希望大家给个方向。

楼主:
就是想 顺序控制。简单的逻辑动作。

网友A:
全部用继电器来完成 试试可行不。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如果你会的话,或是选择小型的plc,像继电器那么大个的,输入输出就几个点的,不知道你们够不够用

网友C:
硬性电路吧,或西门子LOGO!

网友B:
之前有用到过一两次,继电器型的plc,楼主可以看下如下规格能满足不,网上可以搜索的到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就是“智能继电器”吧!没见过也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楼主可以考虑,也就是100元的成本。

当然大批量使用的话建议楼主考虑单片机(这个成本最低)。

西门子LOGO!可以使用,但是价格基本在500~600元了,这个价位完全可以买到国内低端的真正意义上的PLC了。

网友E:
几个继电器就解决的事,用PLC干嘛。电磁阀数量多还是输入信号的磁性开关数量多?用继电器数量就是多的那个,足够你完成顺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如果你会的话,或是选择小型的plc,...

单片机,现在学 来的急不?

应该不难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

用单片机继电器省不掉,结果是白搭个单片机。如果逻辑复杂用单片机还值得,否则连接几根线就相当于开发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用到过一两次,继电器型的plc,楼主可以看下如下...

这个东西第一次听说  也是可以编程的吗?

网友G:
继电器常规控制啊,逻辑一样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常规控制啊,逻辑一样做

网友I:
信捷的PLC,40点的好像才500上下,比西门子LOGO好了几百倍

网友J:
方法1 买一个工控板可以编写程序。比较便宜方便。 方法2 用继电器电路 页可以实现的

网友K:
直接用磁性开关和电磁阀搭电路吧,简单的话;复杂的逻辑控制还是建议使用PLC

网友L:
小型plc也没多贵啊,或者买个二手的,功能也强大

网友M:
上某宝,很多东西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N:
买一个国产的PLC足够,以后想调整工艺,更改起来简单不是。

信捷 台达 还有仿西门子200的合信, 或者楼上说的买个二手三菱FX2N也不错

网友O:
买一个国产的 便宜的 很好用

网友P:
可以用ddc控制模块啊,或者自己弄个单片机几块钱搞个板子一起也就几十块钱的。另外国内的小型PLC也可以啊。

网友Q:
买个小PLC也就三四百,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买个小PLC也就三四百,方便很多

网友R(2017-01-09):
直接用磁性开关和电磁阀搭电路

网友S(2017-03-08):
1,继电控制(比较麻烦)

2,单片机

3,logo没用过价格不清楚

网友T(2017-12-04):
现在的国产的PLC也是很便宜的不一定要去否定PLC的,价格也很便宜点数少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有什么技术问题一起讨论下我的微信好13588284471,

网友U:
淘宝网有用STM32仿制的三菱PLC,价格非常低,当然性能价格都参差不齐。本人用STM32仿制了欧姆龙、松下、三菱PLC,任君选择

网友V:
单片机最好,便宜

网友W(2018-03-27):
咸鱼上淘一个便宜的PLC,也就小几百块钱,控制稳定,编程快捷,后期维护也方便,我手里就有几个PLC,可以代编写程序,提供技术服务,需要联系我

网友X: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Y(2018-08-04):
80C51单片机很容易实现,体积小,价格便宜(20-30元)。功能与PLC差不多。

网友Z(2019-05-23):
学习一下,顺便攒积分

网友AA(2019-07-15):
今天刚看到这个帖子   谢谢zhyi0214的推荐,分享超小型PLC的使用经验。超小PLC是标准PLC架构,非单片机组装品。采用简易的梯形图编程,有无PLC经验的 都可以 很快学会。提供长期的技术支持,PLC使用不在困难。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出,质高,价优的超小型PLC.

产品共11个IO点 ,3入- 3出-  5双相(5双相, 是输入输出,在程序中自由定义)IO口在11点内,都可以使用。插在14脚继电器座上使用。接线,方便-快捷。 实现 延时,计数,逻辑控制。。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