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股软线如何与单股硬线可靠连接

楼主(2016-11-02):
多股软线如何与单股硬线可靠连接?

网友A:
1.冷压  使用专用接头用压钳压接;2.锡焊  线头处理好、镀锡,铰接后上锡。适合小截面导线;3.端子板连接  各自通过专用接头压在端子板上。

网友B:
楼上回复很全面,我们现场也用过接头压接,效果还可以,比锡焊方便点儿

网友C:
使用专用接头用压钳压接 比锡焊方便点儿

网友A:
小截面线还是锡焊方便,比如0.75mm²以下的。

楼主:
是1.5方的软线和2.0的硬线

楼主:
100多个连接点,软线直接缠绕在硬线上,胶带粘住估计用不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多个连接点,软线直接缠绕在硬线上,胶带粘住估计用不久

这种情况最好是用端子板连接。

网友A:
100个点用50片端子,上、下连线,上面用短路条连接。软线用接头。

网友D:
软线用压接头连接再连接端子排,硬线不用直接上端子排。

网友D:
也可以直接绕接,先硬线套上热宿管剥去护层拉直软线绕上,再硬线弯过压紧,再软线绕几圈再软线旋紧,再拉也脱不开除非线拉断,热宿管遮住金属线露出部分。

网友E:
压接,焊锡;或者通过线鼻子+端子进行链接(方便拆装和切换),也可以用古老的方法,分股缠绕在硬线上,用胶带包扎。

网友E:
还有目前常用的分线器来直接压接

网友F:
直接压端子好点吧,焊接不好

网友G:
将软线散开,将硬线插进去,上锡。

网友H:
1.5同2.0链接电流不是很大,就用最常用的软线绕在硬线上,硬线打折。

网友I:
压端子比较简单快速可靠!

楼主(2022-06-19):
如何结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