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精度不准确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6-11-02):
孔板流量计计量不准确的原因分析标准孔板是由机械加工获得的一块圆形穿孔的薄板。

它的节流孔圆筒形柱面与孔板上游端面是垂直的,其边缘是尖锐的, 孔板厚与孔板直径比都是比较小的。孔板在测量管内的部分应该是圆的并和测量管轴线同轴,孔板的两端面应始终是平整的和平行的3.1 孔板偏心根据GB2624-81规定,孔板应当与节流装置中的直管段对中。实验表明,孔板偏心引起的计量误差一般都是在2%以内,孔径比β值愈高,偏心率影响愈大,应当不用值高的孔板。3.2 孔板弯曲由于安装或维修不当。使孔板发生弯曲或变形, 导致流量测量误差较大。在法兰取压的孔板上进行测试,孔板弯曲产生的最大误差约为3.5%,见图1。3.3 孔板边缘尖锐度孔板入口边缘磨损变钝不锐或受腐蚀发生缺口,或孔板管道内部的焊缝或计量法兰垫片,都将使实际流量系数增大和差压降低,造成计算气量偏小。

二、提高计量精度的措施

1.消除气流中的脉动流管道中由于气体的流速和压力发生突然变化,造成脉动流,它能引起差压的波动,而节流装置的流量计算公式是以兰孔板的稳定流动为基础的,当测量点有脉动现象时,稳定原理不能成立,从而影响测量精度,产生计量误差。脉流流量总不确定度等于按GB/T2624-93计算的测量误差与脉动附加不确定度的合成。式中:ET-脉动附加不确定度,无量纲; -轴向时均速度,m/s; -速度脉动分量均方根值,m/s。(公式应用条件 ≤0.32)因此,为了保证天然气计量精度,必须抑制脉动流。常用的措施有:

1)在满足计量能力的条件下,应选择内径较小的测量管,提高差压和孔径比;

2)采用短引压管线,减少管线中的阻力件,并使上下游管线长度相等,减少系统中产生谐振和压力脉动振幅增加;

3)从管线中消除游离液体,管线中的积液引起的脉动可采用自动清管系统或低处安装分液器来处理。

2.计量装置的设计安装应符台SY/T 6143-1996由于影响孔板流量计测量精度的根本原因是节流装置的几何形状和流动动态是否偏离设计标准。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定期做好系统的校检、维护工作,对于实际使用中的压力、温度、流量等工况参数的变化,应进行及时修正。可采用全补偿的流量计算机的积算方案,以减少计量误差,确保计量精度。

3.避免人为计量误差加强计量管理,提高操作人员技术素质,积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天然气计量技术。标准孔板是由机械加工获得的一块圆形穿孔的薄板。它的节流孔圆筒形柱面与孔板上游端面垂直,其边缘是尖锐的, 孔板厚与孔板直径比是比较小的。孔板在测量管内的部分应该是圆的并与测量管轴线同轴,孔板的两端面应始终是平整的和平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