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启动模式

楼主(2016-11-02):
软启动器的启动模式主要有:限电流启动模式,电压斜坡启动模式,突跳模式,电流斜坡启动,电压限流双闭环启动。

1电流限流启动模式,启动过程:当电机启动时,输出电压迅速增加,直到电动机电流达到设定的限流值,并保持电机电流不大于该值,然后随着输出电压的逐渐升高,电机逐渐加速,当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旁路接触器吸合,输出电流迅速下降至电机额定电流或以下,启动过程完成。

当电机负载较轻或设定的限流值较大时,启动的最大电流可能达不到设定的限流值。限电流模式一般用于对启动电流有严格限制要求的场合。

2电压谐波启动:电机启动时,在电机电流不超过额定值4倍的情况下,软启输出电压迅速上升至启动时的起始电压值,然后输出电压按所设定的启动参数逐渐上升,电动机随着电压的上升不断平稳加速,当电压达到额定电压时,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旁路接触器吸合,启动过程完成。

一般来说,电压斜坡启动模式适用于对启动电流要求不严而对启动平稳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3突跳模式:在某些重载场合下,由于机械摩擦力的影响,而不能启动电机,可选用此模式。在启动时,先对电机施加一个较高的固定电压并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以克服电动机负载的静摩擦力使电机转动,然后按限电流或固定电压斜坡的方式启动。

在使用此模式前,应先用非突跳变模式启动电机,若电机因静摩擦力太大不能转动时,在选用此模式,否则应避免使用此模式启动,以减少不必要的大电流冲击。

4电流斜坡启动模式;此模式有较强的加速能力,适用两级电机,可在一定范围内缩短启动时间。

5电压限流双闭环启动

采用电压斜坡和限电流双闭环回路控制,是一种即要求启动平稳又要求严格限流的综合启动模式,采用估计电动机工作状态的预测算法。

该模式输出的电压波形将根据电机和负载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网友A: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