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三菱FX系列编程仿真软件

楼主(2016-11-02):
哪位大神有三菱FX系列编程仿真软件,求分享

网友A:
三菱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6)中文版

仿真软件是这个,

仿真软件的功能就是将编写好的程序在电脑中虚拟运行,如果没有编好的程序,是无法进行仿真的.首先,在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6c 之前,必须先安装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安装方法:
1.首先需要运行\EnvMEL子目录下的Setup.exe
2.再运行根目录下的Setup.exe
3.运行其他子目录下的Setup.exe
GX Developer安装好之后,再安装GX Simulator(GX Developer7.08以及8.52的仿真都可以使用GX Simulator 6),GX Simulator安装好之后,不会在开始菜单或桌面上添加仿真快捷方式,GX Simulator只会作为GX Developer的一个插件,反映在“工具”菜单中“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L)”功能可用。

回复中无法上传资料,楼主可以百度一下,这个软件不难找,基本都是免费的

网友B:
楼上那个软件就可以.简单的仿真还是没问题的.搜一下就有

网友C:
楼主你好,直接下载三菱新版的GX-WORKS2软件,内部自带仿真模块。

GX Simulator 6这个老版本的仿真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D:
仿真软件其实没有什么用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