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压力表选型指南

楼主(2016-11-02):
1、数字压力表使用范围

  根据现场情况,先确定系统中测量压力的最大值,一般而言需要选择一个具有比最大值还要大1.5倍左右的压力量程的数字压力表。主要是在许多系统中有峰值和持续不规则的上下波动,这种瞬间的峰值压力将会损坏压力传感器。持续的高压力值或稍微超出数字压力表的测量范围都会缩短传感器的寿命,还会使精度下降。所以在选择数字压力表时要充分考虑压力范围、精度与其稳定性。

  2、现场的压力测量介质

  根据现场测量介质,决定是否选择直接的隔离膜片传感器或直接与介质接触的传感器。数字压力表的接口一般用304或316不锈钢材质,如果现场测量介质具有腐蚀性,则要考虑采用焊接密封方式,这样能有效阻止介质与数字压力表的接液部分的接触,起到保护数字压力表的作用,并延长数字压力表的寿命。

  3、数字压力表精度选择

  决定精度的指标有,非线性,迟滞,非重复性,温度等影响。但主要由非线性,迟滞性,非重复性决定,精度越高,价格也就越高。 万分之五级以上属于标准类仪表,一般也叫精密数字压力表。

  4、数字压力表的使用温度范围

  通常一个数字压力表会标定两个温度段,即正常工作温度和保证精度的温度补偿范围。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是指数字压力表在工作状态下不被破坏的时候的温度范围,在超出温度补偿范围时性能指标会下降。

  温度补偿范围是数字压力表在此温度范围内都能保证产品的性能指标。温度补偿是保证数字式压力表性能指标的关键环节,技术也是最复杂的。

  5、数字压力表的长期稳定性

  数字压力表根据使用情况会有一个检定周期要求,用做标准的精密数字压力表检定周期一般为一年,即一年内必须保证产品的性能指标。但大部分数字压力表在经过一定工作时间后会产生“漂移”,因此用户在购买前需要了解变送器的稳定性,以保障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6、数字压力表的接口

  国内的数字压力表接口一般使用M20*1.5,国外一般用1/4 NPT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