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1400ModbusRTU通讯问题

楼主(2016-11-02):
最近在用micrologix1400做modbus通讯时遇到些问题现想咨询下:

0通道做modbusRTU master,配置如下:

MSG程序及配置如下:

这里问哦想问下:MG9:0这个需要怎么处理吗,还是只要数据文件简单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我这样配置后一直通讯不上,用modsim测试也传不上数据(modsim——>PLC)

通讯参数及从站地址配置都是没问题的

请问还需要怎么配置,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欢迎大神前来解答

网友A:
配置我觉得没有问题

需要核实的地方:1、你的物理连接是怎样的,0口支持232,也支持485,你采用的是那种方式?采用485的话,你用1762-NC01吗?

楼主:
已解决,1763-NC01接线是B+A-,一口老血

引用 网友A:
配置我觉得没有问题需要核实的地方:1、你的物理连接是怎...

网友B(2017-04-07):
你好,请问你的micrologix1400做modbus通讯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跪求请教!QQ113145907

网友C(2021-12-18):
楼主,请问一下你当时把正负更换接线就可以了吗?为什么我这边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还是解决不了,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非常感谢🙏!

网友D: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看看,看看串口调试助手能不能收到PLC发出的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看看,看看串口调试助手能不能收到PLC发出的指令?!

已经试过了,用modscan 32和modsim 32都试过,总是连不上,已确认modbus参数设置无误了,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请大神们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E(2022-04-02):
楼主说的很明白了,是485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