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地选择接线端子

楼主(2016-11-02):
如何选择接线端子

影响接线端子选择的重要因素。

一、功率处理因素

    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是器件的功率处理能力。简单地阅读数据手册并不能保证获得准确的比较数据。必须了解手册中所列出的产品性能数据是如何测试确定的。

    目前, UL、IEC、CSA和DIN等机构在确定接线端子产品的功率和性能规格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用户需要理解UL和IEC规格间的差异。在欧洲制造的接线端子产品的规格采用IEC标准,而在美国制造的产品则采用UL标准。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不了解产品规格测定方法的工程师会冒相当大的风险,因为选用的器件有可能会达不到所需要的功率水平,或者选用器件的规格远远超出了设计需要。在欧洲,器件的电流额定值是通过监测电流增加时金属导体的温度来确定的。当金属引脚的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出45℃时,测量人员就将这时的电流作为该器件的额定电流值(或最大电流值)。IEC规格的另一项是允许电流值,它是最大电流的80%。与此不同,UL标准将使金属导体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出30℃时电流值的90%作为器件的电流标称值。由此可见,金属导体部分的温度在所有应用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工业设备这更为重要。因为工业设备通常需要在温度高达80℃的环境中工作。如果接线端子的温度比这一温度再高30℃ 或 45℃,那么接线端子的温度将会超过100℃。根据所选择器件采用的标称值类型和绝缘材料,产品必须以低于额定值的电流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它们可在所希望的温度范围内可靠地工作。有时,适合于紧凑封装器件的材料可能无法很好地满足散热要求,因此此类接线端子器件使用时的电流必须大大低于额定值。

    随着企业全球化,需要设计可在全球销售的系统,因此系统设计人员越来越经常地使用在其它国家生产的电源接线端子产品。由于欧洲使用标称值测量方法,因此器件在设计中低于标称值使用在欧洲是常见的做法。然而,许多美国的设计人员并不熟悉这一概念,若不了解各标准之间的差异,在设计过程中就会困难重重了。

    在选择器件时,经常被忽略的另一个因素是产品所使用的端接技术。大多数电源接线端子产品仍在使用通孔连接方式。这种方法可提供所需要的机械支持,并可保证与嵌入在多层电路板中的电源层保持坚实的电气接触。而用来将接线端子连接到电路板的引脚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有些公司只提供单引脚型号,另一些则提供多引脚产品。多引脚产品的优势在于:它可使电流更均匀地分布到电路板走线中,提供更可靠的机械稳定性并提高焊接的牢固性。

二、外观因素

    尽管“电源接线端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并不漂亮,但许多公司都认为它在产品外观和对用户的亲和力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电源接线端子必须方便现场安装,因为它们经常被安装在易于看到的产品面板的前端。但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产品设计符合所有机械和电气参数要求,却由于不满足销售要求而不得不进行改变。如果这发生在设计周期的最后(经常是营销部门第一次看到原型的时候),那么一场激烈的争论就难以避免了,并可能导致成本上升以及交货延迟。在许多工业控制系统中,接线端子常常是技术人员需要格外关注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部件之一。尽管其用户界面比较简单(主要是螺丝),但对于设备的正常运行来说却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随着电流增加,导线变得更粗,而将这些粗的导线紧固在接线端子上所需要的扭矩也需要增加。因此,电源端子需要更大的螺丝和更坚固的绝缘外壳。有时也会采用小螺丝来节约空间。在非常紧凑的接线端子产品中常常如此。有些导线的直径达到1/4英寸以上,因此这些小螺丝很难对付。当技术人员和维修员需要安装多条线时,采用足够大的螺丝来简化连线工作可大大节约时间。这也是工程师在设计过程中尽早听取营销部门意见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接线端子必须进行适当的抛光或采用适当的颜色,那么作为原始产品要求提出这些参数要比在开发周期的末尾来调整它们容易得多。

    当接线端子被用于消费(如高端立体声产品)产品中时,外观就显得愈发重要。事实上,有些设计人员往往指定对用于音频设备的接线端子器件进行镀金处理,这样虽然增加了成本而且并没有显著提高性能,但镀金确实改善了产品的外观。

接线端子选择

    一、接线端子的选型,不外乎是线径、电流、接线方向、应用场合、接线方式等线径和电流,也就是线直径的大小和额定电流。接线方向一般有正面接线和侧面出线,主要是为了方便技术人员操作方便,从而提高工作的效率应用场合,这个是一个很常问的问题,接线端子应用的范围较广,比如说你选购接线端子是为了焊在PCB板上,那你就不可能去选择用在导轨上面的接线端子接线方式,一般有对接、悬空、固定等方式通用接线端子的基本构成由绝缘基座、绝缘隔板、线件组成,绝缘基座组成一体。

    在面对接线端子选型时大家肯最先想到的就线径、电流、接线方向、应用场合、接线方式等,线径与电流也就是线直径与额定的电流,此外接线方向一般有正面和侧面出线这个设计主要是能够方便技术人员的操作,进而提高工作的效率应用。接线端子应用的范围较广,例如采购的接线端子是为了焊接在PCB线路板上,那你就不可能去选择用在导轨上面的接线端子接线方式,一般有对接、悬空、固定等方式通用接线端子的基本构成由绝缘基座、绝缘隔板、线件组成,绝缘基座组成一体。接线件座于绝缘基座上并置于绝缘隔板内,接线件包括导线夹、螺钉、螺母和支承框,支承框呈U形,导线夹置于支承框内,螺母和螺钉沿支承框U形两端面的长形孔压住导线夹,一导线夹由上导线夹和导电片组成,上导线夹表面两侧突起多排凸块,凸块上有一至二条凸筋,其特征是导电片上表面两侧突起多排凸块,凸块与上表面中部组成圆弧,圆弧面上有一至二条凸筋,凸块与凸块形成锯齿形,导电片上表面中段为一凸起平台,平台中央开有螺纹孔与绝缘基座经螺栓相连,导电片下表面两端各突起一个定位圆块与U形支承框相连,两块上导线夹分别置于导电片平台两侧并与导电片夹合在一起时,上导线夹与导电片凸块(相互错开咬合将导线夹住。一般在定端子之前你要了解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端子,按端子的功能分类有,普通端子,保险端子,试验端子,接地端子,双层端子,双层导通端子,三层端子,三层导通端子,一进双出端子,一进三出端子,双进双出端子,刀闸端子,过电压保护端子,标记端子等。按电流分类,分为,普通端子(小电流端子),大电流端子(100A以上或25MM线以上)。

按外型分类。可分为导轨式端子固定式端子线路板端子(PCB端子)等。

    二、接线端子型号规格分类说明和选型

    接线端子的分类可按几种方式去区分,目前比较常见的方法有三种。按端子原材料去区分比如铜接线端子,按端子功能去划分比如印刷线路板接线端子,最后一种就是较为被市场熟悉的分类

按接线端子连接形式去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插拔式接线端子

    由两部分插拔连接而成,一部分将线压紧,然后插到另一部分,这部分在焊接到PCB板上。此接底部机械原理,此防振动设计确保了产品长期的气密连接和成品的使用可靠性。 插座两端可加装配耳,装配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护接片并且可以防止接片排列位置不佳,同时这种插座设计可以保证插座可以正确的插进母体。插座也可以有装配扣位和锁定扣位。 装配扣位可以起到更加稳固地固定到PCB板上,锁定扣位可以在安装完成后锁定母体和插座。各种各样的插座设计可以搭配不同母体的插入方法,比如说:水平、垂直或倾斜向印刷电路板等,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选择不同的方式。既可以选择公制线规也可以选择标准线规,是目前市场上最热销的端子类型。 插拔式接线端子命名解释

示例:AY 1.5/2-ST-3.50

AY,是奥宇电器内部产品编号

1.5.指产品的截面积是1.5mm

2,指端子位数,位数可变换参数

ST,指插头

3.50,指间距是3.50可变换参数

倘若:AY 1.5/2-STF-3.50插拔式接线端子,只有ST变成了STF表示的是带旁边螺钉法兰,此外还有G和GF各自所代表的意义是插座和旁边带螺钉法兰。

第二类,栅栏式接线端子

    是能够实现安全、可靠、有效的连接,特别是在大电流,高电压的使用环境中应用比较 广泛。

第三类,弹簧式接线端子

    是利用弹簧性装置的新型接线端子,已广泛应用于世界电工和电子工程工业:照明、电 梯升降控制、仪器仪表、电源、化学和汽车动力等。

第四类,轨道式接线端子

    采用压线和独特的螺纹自锁设计,使得接线连接可靠、安全。该系列接线端子外观设计 美观大方,可配用多种附件,如短路片、标识条、挡板等。

第五类,H型穿墙式接线端子

    采用螺钉连接线技术,绝缘材料为PA66(阻燃等级:U L94,V-0),连接器采用优质的高导电金属材料。

    H型穿墙式接线端子可并排安装在为1mm到10mm等厚度的面板上,可自动补偿调整面板厚度的距离,组成任意极数的端子排,而且可以使用隔离板来增加空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不需要任何工具便可将穿墙式接线端子牢固的安装在面板上矩形预留孔里,安装极其方便。

    H型穿墙式接线端子广泛应用于一些需要穿墙解决方案的场合:电源、虑波器、电气控制柜等电子设备。绝缘性能好,防护等级高,用户只需要直接在外部接线后即可进行工作, 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接线步骤。WUK系列接线端子的绝缘材料用改性的尼龙(PA66 ),具有良好的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螺丝用高强度的铜合金制成,导电体用电解铜制成,压线框用抗应力裂缝腐蚀的合金铜制成,这些金属表面还镀锡或镀镍加以保护。全铜接线端子可避免钢制金属件和铜导线在潮湿的环境下的电池效应。端子中间有连接孔,可中心连接也可用边插式连接件连接;可接4mm2导线电压为800V电流为41A的电器连接产品 接线端子选型

    接线端子的选型,不外乎是线径、电流、接线方向、应用场合、接线方式等线径和电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也就是线直径的大小和额定电流。接线方向一般有正面接线和侧面出线,主要是为了方便技术人员操作方便,从而提高工作的效率应用场合,这个是一个很常问的问题,接线端子应用的范围较广,比如说你选购接线端子是为了焊在PCB板上,那你就不可能去选择用在导轨上面的接线端子接线方式,一般有对接、悬空、固定等方式通用接线端子的基本构成由绝缘基座、绝缘隔板、线件组成,绝缘基座组成一体。

    在面对接线端子选型时大家肯最先想到的就线径、电流、接线方向、应用场合、接线方式等,线径与电流也就是线直径与额定的电流,此外接线方向一般有正面和侧面出线这个设计主要是能够方便技术人员的操作,进而提高工作的效率应用。接线端子应用的范围较广,例如采购的接线端子是为了焊接在PCB线路板上,那你就不可能去选择用在导轨上面的接线端子接线方式,一般有对接、悬空、固定等方式通用接线端子的基本构成由绝缘基座、绝缘隔板、线件组成,绝缘基座组成一体。接线件座于绝缘基座上并置于绝缘隔板内,接线件包括导线夹、螺钉、螺母和支承框,支承框呈U形,导线夹置于支承框内,螺母和螺钉沿支承框U形两端面的长形孔压住导线夹,一 导线夹由上导线夹和导电片组成,上导线夹表面两侧突起多排凸块,凸块上有一至二条凸筋,其特征是导电片上表面两侧突起多排凸块,凸块与上表面中部组成圆弧,圆弧面上有一至二条凸筋,凸块与凸块形成锯齿形,导电片上表面中段为一凸起平台,平台中央开有螺纹孔与绝缘基座经螺栓相连,导电片下表面两端各突起一个定位圆块与U形支承框相连,两块上 导线夹分别置于导电片平台两侧并与导电片夹合在一起时,上导线夹与导电片凸块(相互错开咬合将导线夹住。

    一般在定端子之前你要了解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端子,按端子的功能分类有,普通端子,保险端子,试验端子,接地端子,双层端子,双层导通端子,三层端子,三层导通端子,一进双出端子,一进三出端子,双进双出端子,刀闸端子,过电压保护端子,标记端子等。按电流分类,分为,普通端子(小电流端子),大电流端子(100A以上或25MM线以上)。按外型分类。可分为导轨式端子固定式端子线路板端子(PCB端子)等。

    接线端子特征描述:在于每个连接区由绝缘座、U型架、螺母、内六角螺丝及上、下活块构成,上、下活块相对接触面之间设有接线孔,内六角螺丝通过螺母顶在上活块上,其目的是为了将不同粗细的电缆线直接连接在大电流接线端子上。

网友A:
写的真是很专业,学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