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上这个阀是什么阀求真相?

楼主(2016-11-02):
厂里有一台液压站上面有个阀不知道是什么阀?有高人指点下么?

另外,加压后,会自动卸压,求指导?

网友A:
可能是溢流的,就是防止泵出口压力过大

网友B:
溢流阀或者是泄压阀吧。

网友C:
看外形像液控单向阀。照片就拍一面,还不清晰。多拍几面,连接管路拍下来。

网友:
仅凭这张照片无法判断这是什么阀,最好贴出液压管路系统图。

网友D:
感觉像是溢流阀,最好有清晰的图片,可以参考下~

网友E:
液压站,会有很多控制阀,这鞋阀普遍组合在一起叫液压阀组,里面有泄压阀、压力开关、溢流阀、回流阀、单向阀、稳压阀等等。

网友F:
图片上红色圈内的是液压泵(泵头)

网友G:
液压站,会有很多控制阀,这鞋阀普遍组合在一起叫液压阀组,里面有泄压阀、压力开关、溢流阀、回流阀、单向阀、稳压阀等等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指导,谢谢了,现已查明,自动泄压是由于油压低,油管漏油引起的,上图那个泵,为增加泵。

网友H(2016-12-08):
觉得像个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