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弄不懂了

楼主(2016-11-02):
用2个时间继电器分别控制2个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然后用一个计数器计数。。计数的时候会出现连续跳动数字。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计数器的精度不够,就是反应的灵敏度吧!用高速电子脉冲计数器

网友B:
控制计数器最好用上升沿触发的,要不然会出现计数器一个扫描周期计一个数的情况!

供参考!

网友C:
买计数器,包装中带一个小电解电容,不知道干嘛用的吗!!!

网友D:
最好用图来表达一下。感觉你的时间继电器可能会导致误动作,也许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E:
你想解决计数问题还是计时?计数器接在哪里?电路信号重叠?让人理解不到,最好讲清楚才好分析原因。

网友F:
电路问题  计数时间要短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买计数器,包装中带一个小电解电容,不知道干嘛用的吗!!!

网友H:
两个时间继电器,用一个计数器,那么两个时间继电器动作时间很近的时候,计数器不就是连续计数了么。

网友I:
好热闹,大家很热心啊,楼主说问题要尽量详细一些

网友C:
这种接点有跳动的计数输入,要在输入俩端接一个小电容(1-4.7μF ),使短时间的跳动不被计数。以前买计数器,包装中带一个4.7μF电解电容,现在好像不给带了。

网友J:
用脉冲执行好,周期容易出错,加电容。

网友K:
最后有图  是电气图  还是梯形图  可以用仿真软件在线调试

网友L:
别直接控制,加个位存储器试试

网友M: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我的问题是,当时接线问题,输入线不能带电,只要带电,就会数值连续跳动,也就是说,输入线只要给个通断信号就行了,呵呵,试试看吧

网友N:
计数器信号输入端与地之间加一个1uf左右的电容,消除干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