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GEVersaMAX里的工程

楼主(2016-11-02):
2台上位机,其中一台备份工程的电脑硬盘坏掉了,现在没有工程备份,我想通过”回读“把工程读回来。

现在的情况是PLC正常运转,上位机的IFIX5.0,电脑是XP系统。

请问 1、Proficy Machine Edition 用什么版本的,(7年前的工程)

          2、可以在设备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把这台上位机恢复,把工程回读吗?

楼主:
请各位大师 不吝赐教

网友A(2017-03-24):
新建一个项目-设置端口com-工具栏target-upload from controller-覆盖你的新建的target

网友B(2017-05-03):
PME版本应该没要求,自己新建一个工程,硬件配置做好后连上控制器后上载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