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一拖二电路

楼主(2016-11-02):
新看来本书,感觉上面的图有些问题,欢迎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1,软起动完成电机启动后,延迟几秒切断电机与软起之间的接触器,这时软起应该是没有输出的,对不对?

2,感觉图中软起的停止回路好像有些问题,呵呵

欢迎拍砖

网友A:
软启动器启动完成后就转旁路运行,有的软启动器旁路以后是否有输出需要参数设定,这个要看好。

大体看了一下图纸没有问题,只是KT2前边应该是KM22而不是KM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