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信捷伺服太小了吗

楼主(2016-11-03):
最近做的一台气弹簧的压力的设备,用的是信捷的DS2的伺服一套,0.75KW。气弹簧的正常压力45公斤左右,碰到压力过大的,达到60公斤。伺服电机在空载时候,定位非常准确,但一上负载,定位就非常不稳定。电机动作是两个进退动作,一次进,电机空载到位,然后气弹簧开关打开,压力释放到电机,一次退,退位后测压力。测试好压力后二次进,进到位关闭气弹簧开关,然后再二次退到原点。问题就在二次进,气弹簧压力成为电机负载,定位误差相当大,同一频率有5毫米左右,如果换速度,两种频率定位相差有几公分,速度越快,定位误差越大,齿轮比设置是10:1的。是选型小了吗??还是有哪个参数没设置好??已有早先的另一台设备,用的是智控的伺服,同样0.75KW,3000转速。定位还是挺准的。

青山,波澜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器接受反馈脉冲个数少了,建议看下波形追踪图,减少追随误差,尝试调试位置环参数,另外每次的误差都是少走吗?建议看下同步轮或联轴器是否有松动。

楼主:
空载不少走,负载越大,少得越多,速度越快,也是少的越多。联轴器倒没有查看,也看不到。

网友A:
采用恒扭矩控制试试。

青山,波澜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不少走,负载越大,少得越多,速度越快,也是少的越多...

据我这么多年应用调试伺服的经验,位置少走,不外乎3个原因,一是电子齿轮比设置不正确,二是驱动器输出滤波器丢脉冲,三是机械联动机构有松动。若每次少走的位置在5mm内都可以通过调试PID参数达到理想状态,像楼主这样描述的情况,空载位置是正确的,那就排除电子齿轮比设置的原因,建议看下位置脉冲命令滤波宽度选择参数,P2-1=1,若还出现此情况,说明驱动器主板上的IG72焊脚要更换电阻。建议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空载不少走,负载越大,少得...

多谢指点!我这就去试试改参数。